三星22显示器

楼主(2013-10-18):
三星22显示器电源板输出到驱动板电压是5V 和15V
但是接上驱动板15V电压会跳到23V
想请教是驱动板哪里出问题  会把电源板15升高
显示器故障现象开机蓝灯 屏幕黑屏不显示

网友:
补充显示器型号E222OW

网友:
先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
是驱动问题  问题是驱动板哪个地方会出现这个情况 测量5V 3.3 1.8正常

网友:
带上负载了电压应该是下降、驱动板应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