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一个IO好了,但声卡发烫

楼主(2013-10-18):
一块技嘉MA-780G-UD3H主板,目测没异常,通电测试,电源线刚插上,主板自动上电,第一感觉是触发电路有问题,拿表测开关排针,只有0。67V的电压,IO是8718f-s,开关排针连到IO的106脚,测106也是0.67V,我想应该是哪里短路把开关排针直接拉低了把,然后我把106脚阵脚挑起,在测开关排针有5V了,其实到这里我也不确定是啥问题,就想反正8718的IO也多,换个试试把,顺便练练手,没想到还真好了,跑马亮了。哈哈,开心。但是在我习惯性摸IO烫不烫的时候,IO旁边的声卡芯片有点热量,很烫,不知道为啥。   有请高手们解答解答,或者影响使用吗,不影响的话就不管了

网友:
先进系统试下有不有声音,有就不管它了!!

网友:
声卡就算坏了~·也还可以用USB的~··很便宜!!

网友:
发热可能还是有短路或芯片存在问题。。。最好是查下。。。。要不很快又得返修。。不过这不同故障可以多收次钱吧。。。呵呵

网友:
应该没事吧!我装过一张PCI的,装上去芯片温度也很高,让他用,现在有3个月了,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