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牌子的电源,会自动关机

楼主(2013-10-18):
这是什么牌子的电源,运行一会儿后会自动关机,已经确定是电源故障,能够开机,有时运行三分钟就自动关机,有时运行半天才自动关机,查各路电压都挺正常,也没鼓包的电容,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A:
检查推挽电路、半桥电路驱动是否平衡

网友:
全汉生产的建碁FSP350-60BT服务器电源,这样的软故障只能慢慢查,主要是看自动关机后各芯片的脚位电压,来对比正常工作时的电压有什么差别,其它的要靠一点运气(在怀疑可能故障的地方用替换法来逐一更换)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过热?

这些电源保护功能比较全。

网友:
查PG灰线上线路有没有虚焊。

网友:
另外测了一下7500的各脚待机电压和启动电压,都正常又重新查了一下前级的高压部分,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PG有4.9V应该是正常的吧,我也查过了,没发现异常

用10倍放大镜查看PG线路。

网友:
整个电源都拆得差不多了,该测的测了,该换的换了,还是这样子,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推挽电路、半桥电路驱动是否平衡

我也觉得有这种可能,不过以前遇到驱动不平衡导致的故障现象都是不断重复启动,并不掉电。

网友:
如果PG没有问题的话,极有可能是温控风扇线路出问题,电源保护了。

网友:
查一下各芯片工作温度。应该是过热保护。

网友C:
修好了吗?我有一个普易达的电源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吗?我有一个普易达的电源也是这种情况

没修好,不修了,浪费了好多时间,以后有空再折腾,最近好几个电源都是这样子,带不起负载,郁闷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一次是大电容有一个漏液了

网友:
是不是温控坏了!

网友:
估计是保护电路那块的问题,在就是虚焊,如果是温度问题,那么到达温度点的话时间基本差不多,看你的说明估计是虚焊问题的可能性较大,慢慢找把

网友:
这样的问题是头痛,修吧浪费时间,不修吧又不甘心。

网友:
我手上也有好几个电源是带不了负载的,一负载就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