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电流0.75A左右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3-10-18):
同行送来的,拆开后看到是二修板,显卡和所有PWM芯片都焊过,桥没有动过,电流到0.75A左右。
上电先抓内存SMBUS无波形。
测cpu复位OK,接下来抓ADS#,60M安泰信抓的有压力,好在可以抓到。

cpu发出ADS#后再抓LPC_FRAME#,结果没有抓到,问题基本锁定在FSB和DMI总线或者桥自身问题,打算测一下总线时发现北桥边上有个位置似乎掉件了,找到图纸发现是一个0欧电阻R1509,看来是上次维修的不小心搞掉了

补好后电流跑到0.85左右马上掉到0.75A还是不亮机,抓内存SMBUS已经有波形了但是没有过内存,内存换了一个插槽电流跑到0.95A左右不动,不对啊这是什么情况?仔细看了一下内存槽 上有2个引脚用锡连起来了,分开后亮机OK.
估计是以前修好后价格没谈拢让让人给做手脚了。。。
有点疑问VCC_AXF是北桥那个模块的供电,看来这个供电影响到跑码,不影响cpu复位的产生,基地学的忘的差不多了,惭愧。。看来还得经常温习。。

网友:
太复杂 搞不懂

网友:
楼主挺细心,我想问下LPC_FRAME#这个信号有无信号能代表什么,他和LAD0至LAD3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我们这些没有示波器的 感觉就少一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