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加电不良 键盘灯闪三下之变态问题维修 已解决

楼主(2013-10-18):
收到一台cq41  i3 独立显卡的本本,客户说灯闪三下,呵呵呵心里很是高兴,因为昨天刚修的一台是一模一样的机器,就是同样的问题,直接拆机,去下bios,上500p刷之,结果上机测试 不亮,还是灯闪三下,这下可郁闷了,明明是同样的问题,怎么同样的方法解决就是不行呢,这个bios就是前天刷好的机器上的绝对好的bios啊 ,左思右想不得起解,就上基地上看看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把论坛看了个遍,都说是bios问题,这下课下定决心了,就是bios,是不是bios芯片坏了,那就换个试试,上机仍是不亮,灯闪,好吧 ,彻底无语了,放到边上先看看别的机器吧,半天过去了中间有修好两台机器,现在只能肯这块硬骨头了,想着是不是刷的不对呀,有在论坛上找了三个bios,一个一个试,他阿妈的都是一个吊样,没办法了,换个cpu   i3的试试吧,i3的u不是爱坏吗,结果一插电,亮机了,我晕,正了半天,原来是cpu坏了,看来解决一样的问题,不能一直死磕呀,吸取教训了,这问题也够变态的,那么多人都说是bios,谁又能想到cpu也 坏了,而且问题一样,,反正是i修好了,这下不知怎么跟客户报价了,以前跟客户报的是显卡,这下一个u有邀好几百呢,郁闷呀   希望那些刷bios不好的朋友们换个思路试试哦  附上绝对好   以免大家走弯路 CQ41(i3独立)好的

网友A:
板号好多?说一下

网友:
I3的CPU爱坏吗?

网友:
对哦,有时候的报价是没有检测好,客户就要求你报价的,这种情况对我们很不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好多?说一下

板号是LA-4107P

网友:
I3很爱坏吗

网友(2015-03-11):
这种情况还没有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刷了一个好的BIOS还不死心 。。。

网友:
1,2,3 代的U老爱坏了。。。

网友:
LA-4107P 楼主的BIOS一刷就亮机了 谢谢。

网友B:
竟然是BIOS出问题了

网友:
灯闪三下的故障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竟然是BIOS出问题了

看帖不仔细,明明人家说的是cpu坏了,有灌水的嫌疑。

网友:
厚积薄发,看了你的 帖子受益匪浅

网友:
一般I3 二代U坏的多比较多,这种现象U坏还第一次听说。

网友:
暂时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还没遇到变态的问题!!!不过肯定不好搞。   换可换的东西是维修的基本!!!排除掉。。

网友:
遇到 这种事。如果不赔钱就当赚信誉了。自己处理了。 如果赔钱的话。就根客户说白了。也可以婉转的说。主板是修好了。但是CPU也是坏的。适当增加费用。当然这是下策。因为客户一般都会觉得维修人员想增加故障。来增加费用。我个人除了用第一种方式,还有就是直接。故障判断错误。实际是CPU坏了。主板没有坏。更换CPU的费用是多少。如果能接受。就继续维修。不能接受退机。虽然可能从某种程度对自己有损失。但是我觉得诚信做生意,起码能睡个好觉。。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