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系统复制好文件然后重新起动就黑屏

楼主(2013-10-18):
请问徐老师:客户送修一台AM2 集成单桥主板也是安装系统复制好文件然后重新起动就黑屏了,系统安装版与 GHOST板的换了好多种,数据线也换了,硬盘、内存、CPU都换过了就是不行,对地测量SATA口TX+ TX-  RX+  RX-都是无穷大,就是桥挂了吗?

网友:
曾经有一片主板也是这种故障,换了主板就OK了,

网友:
硬盘重新分区,与克隆或是安装系统速度都是好快的

网友:
刷BIOS试试呢?换个小容量的硬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