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供电问题

楼主(2013-10-18):
技嘉N250-512I,显卡,开机风扇转,当代码都过完时风扇就停了,测量风扇接口处电压为12V和5.5V,当风扇停止时测量为12V和11.5V,跑11.5V的线路没跑通不知道跟哪过来的,旁边有个场管S极为5.5V,感觉有可能是它供电吧!!三极管测量了几个感觉也没问题!!有一次还正常亮了下,风扇也正常运转,不知道怎么亮的!!有一块显卡受潮了,还有一块显卡是场管短路了,都出现这个现象,求大家指导!!!

补充内容 (2013-10-22 10:02):
问题已经解决,我把各处芯片都加焊了下,就正常了!!!测试了几次都没有问题了!感谢大家的热情回复,虽然修好了,但是对如何修显卡还是差很多的!!

网友:
换场官试下了。电压转换不对

网友:
场管是不是不良了

网友:
学习中,我以前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显卡核心不正常运转,风扇只是个外在表现,根本原因是GPU问题,不是风扇电路问题,如果有问题,一开始它就不会转了,干嘛还要转一会儿才停呢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根据经验  风扇是 温控的  可以看下是3根线的   既然亮机了 肯定该处来的基本都差不多了 可以考虑 GPU虚焊了  核心电压1V多的出来了  和显存的1.5+的电压出来 和1个稳压器的 电压出来  电压基本正常了 虚焊的 几率 很高    具体情况 不知道  你可以考虑下

网友:
修显卡都不知道从那下手呢

网友:
供电比搞GPU好弄

网友:
是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多找找

网友:
同意7楼的仁兄的看法,没BGA  想加焊也难啊

网友:
修显卡先清洗,再测供电,然后bga,不过就是报废。加焊时千万小心了,别没坏,加焊温度高了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