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液晶重启(一般用半个小时)

楼主(2013-10-18):
今天收到同行送来的一台LG  E2040的液晶,超薄的LED屏,送来他说他修电脑都是遇到主机重启的,前两天客户送来一台液晶开着大概半个小时就重启。我当时正在修一个华硕的上网本,就让他先放在这,我一会看看,本本弄好后。把显示器接上看电影,二十多分钟电影声音什么都有,屏幕黑了,灯也不亮了,按开关什么的都没有反应了,等两分钟的样子,它又自己好了,而且你关开都可以了。在用二十多分钟又出现同样的问题。马上拆开,发现板子上面的贴纸都要掉了,应该是发热量比较大,长期高温。这台液晶出现这样的现象要么是MCU的问题,要么元件长期高温性能不良或者虚焊。(因为是外置电源,我就直接用电流表试的机,所以与电源应该没有什么关系了)先弄简单的吧,把两个大的电感焊一下,IC也焊一下在试机,还是有同样的问题。那应该就是MCU了,刷一个MCU然后在试机,后面一切正常。

网友:
MCU是驱动程序问题吗?

网友:
是的,液晶驱动板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