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1S开机触发到0.06不显. 已经解决

楼主(2013-10-18):
昨日接同行送修一台HP 4321S本本.接电源0.01电流.电源接口指示灯不亮.按开机电流到0.06后掉电到0.01不显,大多数都是先有公共电.后才有EC供电,这机器主板比较特别.特别的地方在于,是先EC供电,后才是公共电压,这机器的板子型号是.DASAMB8G0 SX6/8 DIS8.其他的不说了.拆开机器测试有没有3V3与5V,结果,没有.测试了一下开机键有3V,不过根据刚才的电流变化.开机键上是应该有电压的.要不然也没有待机0.01到0.06再到0.01的一个跳变了.测试EC供电有的,如图.

再测公共点电压,没有.返回到电源接口.如图

DC-IN进来的电,到公共点+PRWSRC,必须要经过PQ3PQ2。关键是PQ3,因为PQ2的体二极管是可以过去那么PQ3要想导通,必须PQ9PQ11都导通,才能拉低PR123,使得PR6PR123形成分压,控制PQ3导通PQ9PQ11的控制信号分别是VCC1_POR#_3ADP_EN2个信号都连接到EC,说明些机是先让EC工作,再产生公共点的电压.PQ9的1脚2脚都3.3V,3脚确有18.5V,说明VCC1_pro#3的信号是出来了的.就差ADP_EN了.接着ADP_EN的产生.ADP_EN,只连接到EC,而且是个GPIO脚,说明需要EC先满足本身的待机条件。

这75脚没有3.3V.EC的待机条件是条是不是不够呢! EC的供电条件够了.还有时钟,适配器检测.测试了下时钟,是正常的.

看来待机时钟满足和待机复位都满足了.再来就应该读取程序配置好脚位,才能识别适配器,再发出ADP_EN

那么,EC是通过什么脚来识别适配器呢,大家都知道HP的适配器头有个中间针,也就是这个ADP_ID

测了一下JP1的第7脚,有18.5V说明ADP_ID有电压的再查

这里有一个是PD35图上是一个双向二极管.要是这个坏了.就没有ADP_ID的电压了.一测,居然短路了.手里没有这样的二极管.就像一个感一样.先拆了.不装.再测ADP_ID还是没有.配合点位图真是好修.从JP1到这个PD35应该是通的.可是现在不通,肯定断线了.用维修线从JP1的7脚飞了一根线到PD35的脚.因为PD35的另一脚是接地的,飞好线后.通电再测试PD35点上有18.5的电压了.再看待机,变成0.02了.再测公共电压有了.19V,3.3V 5V都有了.接上屏,装好其他的开机亮机了.看来这问题就出在ADP_ID上,很有可能就是PD35坏了.才烧断JP1 7脚到PD35的线路的从公共电源和3.3V 5V没有的.不过这里要是BIOS有问题也不开机的.附读取的BIOS 主板是DASAMB8G0 SX6/8 DIS8. 独显的. BIOS 文件是错的.请不要下.有2.3M上传不了

read4321SSX6 8.zip

网友:
请版主解决一下图片排版问题

网友:
有没有HP V3000 点位啊

网友:
这个没有哟

网友:
pd35在主板那个位置呀,我找了半天都找不到哦

网友:
要与点位图一看。在接口的背面

网友:
经典啊,刚好遇到一个,现象一模一样的。按照楼主的说法果然PD35击穿JP1到PD35的线路烧断,去掉PD35飞线搞定。非常感谢

网友:
给个评分吧

网友(2013-12-01):
pd35坏的好多啊。。。。。

网友:
这个EC的复位脚是哪个哟,我没找到?

网友:
我手上也有这么一块板子故障也是不通电,PQ3I不导通,EC没产生ADP_EN,但PD35没坏,楼 主说PD35上正常是18.5的电压,但我的板上是1.9V,我仔细看了电路图有电阻分压不应该是18.5V,1.9V我想应该是正常的,又用示波器测量了BIOS没有波形,于是在官网上下几个BIOS刷了还是不行,又订了一个IO芯片回来换了还是不行,怪了,什么问题呢,没思路了,最后没招的情况下又在论坛上找了一个BIOS再刷上,通电按开关开机了,一路跑码显示了,不容易啊!!!

网友:
手里有一台,偶尔能开机。开机一切正常。拔掉适配器又不能触发了。。

网友(2014-01-08):
谢谢楼主分析的太好了,就是看了你的这个,我也修好了一台电脑,谢谢

网友:
绝对赞同,楼主说的没错。PD35 通了 链接电源口7角断线   导致触发不正常,我遇到1台修好,就是这个故障。支持支持支持

网友:
非常感谢,我也修好一台

网友A(2014-03-04):
我按楼主的方法测量,确实是PD35击穿,PD35看上去跟一个电感似的,如果不看标示,还真以为是电感,我的是拆掉PD35就好了,没有断线,还想请问下楼主,这个双向二极管在这里起什么作用?不装有什么影响没?

网友:
另附一张PD35的位置图,省的其他人再下点位图了,在电源接口的背面,再传一下 HP 4321S的点位图吧,有需要的可以下

点位图HP 4321S.rar

网友(2014-04-12):
引用 网友A:
我按楼主的方法测量,确实是PD35击穿,PD35看上去跟一个电感似的,如果不看标示,还真以为是电感,我的是拆 ...

有防静电的一面

网友:
刚去了个这个双二极管,直接加点好了。。

网友(2014-11-01):
确实是个通病我也遇到了

网友(2014-12-11):
谢谢了,位置好找多了,找了半天

网友:
确实是个通病!

网友(2015-02-07):
今天遇到一台,量一下PD35没有击穿,断开还是不触发,明天去了量一下第7脚到PD35之间有没有断线。现在测量第7脚电压为1.8V,不知道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