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32G优盘,求助

楼主(2013-10-18):
有一闪迪优盘,能认出来,但容量为0,该怎么办呢?我用ChipGenius检测不出主控,求各位帮忙

网友:
U盘量产工具试下

网友:
前提是不要数据

网友:
只能是拆开看看主控型号,然后找相应的量产工具试试!要是拆不开的黑胶体就只有扔了!!

网友:
多测试主控,最好把u盘的品牌型号发上来,要是杂牌的黑胶的就只能仍了。闪迪的只有部分黑胶能用量产工具搞顶。

网友:
扔了吧 修复的可能性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