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2030液晶显示器颜色异常

楼主(2013-10-18):
优派2030液晶显示器初次时,颜色明显异常,换了驱动板上的主芯片,接电发现颜色正常了,但是亮度不对,比较深色。怀疑是MCU的参数问题,重新写了入去,发现问题仍在,请问各位高手,我应该如何去解决这问题????

网友A:
进总线调整一下,有惊喜

网友:
直接换驱动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总线调整一下,有惊喜

这个总线调整是什么回事?又怎样进入去调整啊??

网友:
进工厂模式节一下试下,但优派的工厂模式要试着进,具体型号具体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