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F41老本子升级LED后暗屏

楼主(2013-10-18):
朋友送了台老的不能再老的F41给我,液晶屏灯管坏,换了灯管就好了,但是想想LCD不够档次  就去淘宝上面买了2套 通用的14寸LED灯管+驱动板  3根线的  1正1负 1跟3.3v开关线 就那么3跟,
首先在自己的  ASUS Z99上试了,安装成功,一次点亮。
后来在拿朋友送的 联想F41  灵异事件出现,
找到 正负线 19V 开关线3.3V 还有跟亮度条界线 电压是可变的,这跟亮度调节线没接,,我就按ASUS本子方法 焊上,并用万用表测试一切正常无短路后  上电,,,,屏幕暗屏了 我去,,,再用 万用表 量电压,19V供电正常,3.3v电压没了,亮度调节电压也没了,就剩下  2跟 正负19v电压了,把驱动板 拆下 空载量也一样。把原先的LCD驱动板接上量 也一样,我去   是被我弄坏了么????求助大神,,,,难道要在主板上 找个3.3v电压的 飞线过来到开机线这里么?????

网友:
干嘛要改呢,你换140LED后,B框不是盖不全了?多难看啊

网友A:
改了省电亮度又高
B框没事  用了超小的LED驱动板 能盖上 ASUS完美  就是 联想的碰到问题了,请问下  3.3v不供电 哪里坏的 可能性大???

网友:
对了   安装过程中  F41 的 LED驱动板 曾经 正负极 接反过  会不会是这个 原因造成 3.3v和 亮度调节 不供电????请问大神们   哪里坏 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B:
把屏供电飞过来开启led升压即可

网友:
飞过来开启led

网友:
5楼  6楼正解!!

网友:
最好不要改,电压不稳定

网友:
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屏供电飞过来开启led升压即可

谢谢,我是想能不飞线就不飞线的,

网友C:
把ADJ和开启信号一起连上,不是暗屏,是亮度调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ADJ和开启信号一起连上,不是暗屏,是亮度调不对了

我去装个系统试试看  把亮度 调起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把ADJ和开启信号一起连上,不是暗屏,是亮度调不对了

但是没有3V的开机信号  再怎么调节也没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但是没有3V的开机信号  再怎么调节也没用啊

ADJ也有3.3V啊。把ADJ和开启信号连一起看看

网友D:
从屏供电上找一路3.3V吧,真没啥难的

网友:
对啊从屏上飞个3.3V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DJ也有3.3V啊。把ADJ和开启信号连一起看看

我看了图纸,现在从  屏供电这里 取了3.3v电源  亮了~~飞了跟线。。。。

网友:
这个真有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屏供电上找一路3.3V吧,真没啥难的

我看了图纸  JP40是高压条 排线插座,3脚没电,我就直接从 旁边的图中R116上端飞线了条到 开关线上 用来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图纸,现在从  屏供电这里 取了3.3v电源  亮了~~飞了跟线。。。。

这样飞,那么你的屏应该是先白一下就显示,关机也是一样,不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飞,那么你的屏应该是先白一下就显示,关机也是一样,不同步

高手求助

网友:
把屏供电飞过来开启led升压即

网友:
飞跟3.3V的线直接到ON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了省电亮度又高
B框没事  用了超小的LED驱动板 能盖上 ASUS完美  就是 联想的碰到问题了,请问下  3.3 ...

用小尾巴的屏(注意用三星的,要不就等着闪吧)可以完美的改的,升压板和高压条的大小还很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