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5 没有显卡供电?

楼主(2013-10-18):
    今天接修一台联想E425 机器,是三A平台,上电待机正常,一路电流上到0.9左右不动,实测各电压正常,唯独少了显卡的供电,此显卡的供电芯片主供电正常,开启也有3.3V,芯片换过,下一步准备换个显卡试试!各位这怎么修?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显卡问题啦!干显卡会干大故障的呀! 供电有了,开启有了还需要查一下芯片的其他的条件嘛,如升压,有的还有ton脚呀 反馈,还有是不是MOS管不行呀,引起保护呀,还有换个芯片试试嘛!  换芯片比换桥方便多了

网友:
平台复位有木有,此机显卡供电有可能跑码之后出。。。

网友:
楼主修好没 我修到一个 显卡电压只有0.9V 是对的吗

网友:
0.9V是对的

网友:
还是不 显示 悲惨

网友:
AMD的 A4 A6的,打黑胶的,先别动显卡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你看一下显卡电感阻值多少

网友:
今天修个E40的也是显卡电压不出来、他是显卡主供电保险烧了。换了芯片 MOS管、一样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