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独显改集显的方法,在线等!!

楼主(2013-10-18):
一台联想450机上家修的没修好,我检查开机U不工作时钟没有查时钟供电电阻坏了,有时钟U工作了但白屏,换了显卡芯片还这样,拆了显卡芯片准备改集显,但觉得不对,检查屏线原来全糊了,有一部分里面糊了,不注意还真的看不到,说这机在别的地方修了很多次都没修好可能就是这原因,呵呵,开始不应该拆显卡芯片,要是直接换屏线可能就好了,可能是上家哪个大侠把不注意把屏线也上了一下返修台,现在也不想把显卡装上去了,看了这机北桥是AC82GM45应该是带集显的吧,哪位知道这机改成集显要怎么改,屏座我换地方了,有两个座一个是独显用一个是集显用,BIOS刷了是集显的现在屏开启信号是北桥出来的,但是屏不亮,看了图纸不知道从何下手要图纸请联系我QQ137883198,请帮忙怎么改集显谢谢!

网友:
改集显,这个真没改过!!!

网友:
哥们 看好你哟 这个我也想有机会找个板子试试  但是一直没去搞

网友:
北桥带显卡吗?好找集显的BIOS吗?怎么改法我也不会。我想不好整。

网友:
有会改的吗,求支持!

网友:
估计难点,放弃吧!

网友:
不知道,楼主搞好了,来分享一下经验啊

网友:
2次 生产 期待 结果 分享经验

网友:
告诉大家,还是装上独显OK了,原来是屏线短路了,呵呵,上家都没检查出来,不是显卡坏了,改集显我没搞明天怎么改,就是不亮机,呵呵,不知道是不是要搞EC

网友:
我这里有台E47A独显的换了几个显卡老是时显时不显我手上刚好有台集显得板子我对了下芯片什么的都一样就是显卡那块不一样不知道可不可以改真想试试又怕把客户的板子搞报废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