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们知道这个电阻是多大?

楼主(2013-10-18):
接修华硕P5G41T-M LX V2  开机保护,断开CPU四针供电,不保护.查CPU供电的一相场管短路.换后CPU没供电.发现CPU供电好像由两个电源控制芯片完成 一个是UP6281B8 另外一个是ASP0901  换了两个芯片后,发现UP6218B8旁边的一个电阻烧断路了看不清型号,也没有图纸,点位图编号是PR159.请手头有这个主板的朋友看看这个电阻是多大的呀,另外这个CPU供电电路原理是怎样的呢

网友:
场管的一般是R2R吧,,,,,,

网友:
去找这个芯片的资料,看推荐电路图。

网友A:
4.7欧姆电阻12V供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7欧姆电阻12V供电的

谢谢,但查点位图它并没有和12V供电相连呀

网友:
没有图纸想要知道多大有点难了

网友:
68欧姆吧?对吗

网友:
点位图上也有这个芯片的资料。。。

网友:
但点位图并没标注是多大的呀

网友:
阻值不知道多大。但CPU供电原理差不多啊,电源IC控制Mos管轮流导通给CPU供电。

网友:
我有这个板子,这个是4R7

网友:
呵呵,答案蛮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但查点位图它并没有和12V供电相连呀

呵呵  这是接ATX大电源的12V

网友:
找电路图去查看看

网友:
是ASP0901  供电限流电阻 2.2欧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旁边没有一样的吗?

网友:
有没有本体标示,丝印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先换个100欧姆的上去试试,看看能不能行,不行再换其他的,一个个试!!!!!!!!!!

网友:
是不是和场馆G级相连,是的话就是个保险电阻

网友:
测一下它前面的电压时多少到什么脚的像你说的烧了一般都是限流的电阻2.2欧的可以的

网友:
我也不懂 祝楼主早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