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706 暗屏问题

楼主(2013-10-18):
前几天收到一台显示器,暗屏,果断拆开,发现有两个5706,想都没想,直接更换为5707,使用后几天故障又复发(暗屏),拆开后更换了5707又好了,郁闷了,5706和5707之间能互相代换吗?还是5707能代换5706?还是为什么呢,这个原件坏了换了后应该注意什么呢?补焊,看过帖子说连电容一起换掉,电容指的是哪个电容呢?最好有图看下,

网友:
这个是锡旱把5706给烧掉的  5706和5707是一样的     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