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屏缺色

楼主(2013-10-18):
客户拿来说花屏 打开一看是缺色屏上是蓝色的 一看就给客户说先换屏看看吧换完屏还是一样就给客户说是主板的问题 客户说那就放这看吧 让后打开看了下显卡被人吹黄了 就直接给客户打电话说显卡坏了要更换显卡没货要订货 客户同意了 订来芯片换完还是缺色 就检查屏上四组信号 都有电压 测的红色的那组信号走哪了死活找不到 下了点位图不会用求大神帮忙啊 都好多天了 客户催的不行了

网友:
搞下显存试试。

网友:
测屏线到主板的RGB对地阻值,还有时钟的对地阻值看看正不正常。

网友A:
是不是屏线问题

网友B:
这个好像真是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真是屏线的问题吧。。。

没错,这个应该是屏线问题

网友C:
显卡问题 。。。我也遇到过

网友D:
测的红色的那组信号走哪了死活找不到?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2099-1-1.html
请问LZ内接有红色信号这组线吗?

网友:
有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屏线问题

不是屏线 把一个好的机子上半移过来还是一样的

网友:
有 可是看不懂 不会用 下了好几个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的红色的那组信号走哪了死活找不到?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 ...

屏上一般不都有四组信号吗 测了都有电压 第一组电压偏低 阻值也偏低 然后就在找它去哪了 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问题 。。。我也遇到过

这个显卡是我换的全新的 还是一样的

网友E:
   B 供电问题。 关显卡 显存  球事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B 供电问题。 关显卡 显存  球事 ?

之前换显卡是因为别人把显卡吹的发黄了 所以觉得显卡可能被吹坏了 换了一个 换完一样的才找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之前换显卡是因为别人把显卡吹的发黄了 所以觉得显卡可能被吹坏了 换了一个 换完一样的才找其他的

打下LVDS 对地阻值,正常的话换个屏线。

网友G:
锁相环补偿电路坏了。

网友H:
那是主板上面掉点 了。查三组信号对地阻值

网友:
先换屏线 屏 线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是主板上面掉点 了。查三组信号对地阻值

测过了 只有一组对地阻值有点低 但是测不到去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锁相环补偿电路坏了。

这个能具体说下嘛 谢谢

网友:
又是个难搞的E420  唉!

网友I:
那都不是那是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都不是那是哪呀

要是知道问题在哪就好了 找不到问题在哪 只能给客户说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