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显示器 借口定义问题

楼主(2013-10-18):
请教大家伙,LED 显示器的背光部分,LED 灯条的接口定义用万用表要怎么测量呢?不会测啊,大神们在哪里啊?

网友:
等待楼下高人解答  百度貌似有吧

网友:
网络搜索屏型号 找到其规格书 进行查看是最靠谱的方法

网友:
(LED屏号对应电压 接口 座号 线材规格)  论坛上有这么个帖子  你看看

网友(2013-11-18):
希望有高人多发 些这样的资料谢谢

网友:
这些LED的灯。规格上说VVN。。。这都是代表什么意义啊求高人指点。。。。

网友:
我刚才看了资料里面的很多代码都不一样。。都是字母搞不懂什么6P还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