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来请教:我接到一主板只有一个内存槽可以用,另一个槽有一数据线断了,怎么处理?

楼主(2013-10-18):
今天我接到一主板AM2的,集成板,说点不亮。我试了一下。回来跑码。到D3又来回了。只有一个内存槽可以用,另一个槽有一数据线断了(没能发现断处,两二极体值为无穷大。正常的槽是490欧左右),怎么处理?可以从好的那一个槽接一条数据线过去吗?

补充内容 (2013-12-3 15:48):
这个后来拿是返修了,在保修中的,不过现在还没返回来,等反回来 再研究是不是桥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4-8-2 18:29):
返修回来后不是原来的板了。。。。没法研究呢了。。下次遇到再研究吧。

网友:
真的吗?我量好板上同样位置的两个槽上的点 是不通的呀! 是不是真的可以这样解决 高手出来说一下。谢谢!

网友A:
,我刚问我师傅了,只有供电的引脚是相连的,信号线和地址线不互通!!

网友:
没用的,那个就不能用了,用另外一个吧

网友B:
确定有一根不通的话,还是跑跑线吧!!@

网友C:
也有可能北桥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有一根不通的话,还是跑跑线吧!!@

不知道怎么跑,根本看不到线的走向。被槽罩住了。

网友:
好像是不能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北桥虚焊

上CPU上去。用带灯DDR2测试卡测 有一个DQ33的地方不亮。其他的都亮 而另一个好的槽这个点是亮的。
是CPU座虚焊,还是北桥虚呢,拆了底座检查 都没发现有断线的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问我师傅了,只有供电的引脚是相连的,信号线和地址线不互通!!

谢谢,我想可能也是,所以还没动手。

网友C:
直接加焊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加焊北桥。。

不好查这个点是通到CPU坐的 还是通到北桥的。对了是不是数据线是通到北桥的,地址线通到CPU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