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718F-S 0824-gxs代换

楼主(2013-10-18):
IT8718F-S 0824-gxs代换可以用哪个替代呢

网友:
ITE系列的IO带-S结尾的不分版本,只要前面一样的就能替换(技嘉专用IO除外),-A的要分版本。

网友:
说得对哦 路过

网友:
用8716f-s gxs

网友(2013-11-24):
我记得以前有块映泰的我带过。。。可以用

网友:
楼主有没有资料关于主板的给发下、、、、、谢谢

网友:
有块班技嘉的,供电都正常就是不跑吗,,实在是没思路了。。求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