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LCDMT19C REV:c 四灯电源板

楼主(2013-10-18):
先看看图吧,连接开关管第三脚的五个贴片电阻是多大的啊,有没有此板的帮帮忙看一下。R32F  R31F R30F R29F R12F 是不是都是20R0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5个2R20电阻

网友A:
是5个20R0还是5个2R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5个20R0还是5个2R20

应该是2r2

网友:
你那芯片型号是7575d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5个20R0还是5个2R20

5个   2.2欧的这下可明白,电源管理芯片是OB2269,用LD7552代换成功

网友:
正在搞这块板,,,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