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V星G31M3 V2 MS-7529 VER1.1的奇怪问题 大家一定要加分啊

楼主(2013-10-18):
V星G31M3 V2主板,开机全板无复位,测PCI复位电压为0V。再测总线电压为0.原来是电压的问题,这个好找,最好找到U11这个产生1.5V的电压没有产生。换了之后,电压产生了,上电,上内存。这时发现,第 一个内存槽不能使用,用第二个内存槽,可以正常进系统。压北桥之后,第一个槽子就可以正常使用了,看来是北桥虚焊。那就上BGA加焊北桥,问题来了。加焊完之后,全板没有复位了,测了一个VRMPWRGD,为2.5V左右,感觉有些低,就把Q1给拿掉了,还是2.5V左右,不管了,算这个电压正常吧。这时候量了一个PCI复位的电压在1.5V左右,这个电压应该不是没有复位,而应该是总线出了问题,饼哥说当不跑码来修。上带灯测试座,一看一个灯不亮,这个灯是到南桥的。好说,再加焊南桥。

南桥加焊完之后 ,还是不跑码,复位电压在1.5V。看来北桥让我加焊死了。换北桥,找个主板,拆了一个G31的北桥,做上之后 ,开机跑码了,但是档机,档在88 D3。刷BIOS吧,刷完之后,可以正常进BIOS,但在BIOS里保存一下数据,重启之后 又档在了88 D3,清一下BIOS数据,又可以开机。怪了,难道每次开机,还要清一下BIOS。我这时是用的E3200测试的,换了个D430,这个CPU正常,不过有时候也出现死机的问题。难道换的北桥有问题,再换个。

又换了一个G31,问题依旧。
……………………
无语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Q1被我拿下来了,放在了一边。这个Q1不上也没有问题啊,反正VRMPWRGD被拉高了,永远不会被拉低。还是再焊上吧,反应Q1也没有坏。奇迹出现了,此板正常了,保存BIOS数据之后,也不会出现档88 D3的问题了。多测试了几次,一切正常。

看来是INTEL的时序出了问题,不应该把Q1拿掉。VRMPWRGD一开机就被拉高,导致了后边的一系列问题。不知道我说的对不,请高手指点。

今天 又找了一片一样的板子,把Q1拿掉之后,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之前也修过一片一样的板子,最后不修了,也是每次需要清一下BIOS才可以启动,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思路挺清楚的搞维修就是要有思路

网友:
我有一片还没修好呢。

网友:
非常有可能,拿掉Q1早成南桥检测时序混乱了

网友:
俺修台式主板菜菜的

网友:
拿掉Q1 ,开机就是高电平 ,南桥混乱  导致不正常, 案例不错  平时遇到死机的 不好查 ,值得收藏

网友:
不是南桥么???

网友:
这种主板维修有意义么?收费多少,自己拿着玩玩还可以。。。

网友:
同意7楼的说法

网友:
南桥过早得到VRMPWRGD。导致时序错乱。很对啊。呵呵
装上C1,去掉Q1也许也可以。延时了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我使我产生了疑问。楼主根本没有按时序来修,连续换了两个北桥,没有照着时序一步步按信号来修。推理出很多人维修都是这样的,方便,省力,快,还是技术不到家。那我还努力去学枯燥,难学,又没什么用的时序干嘛?或者时序只是作为参考,那么稍微了解一下就好了,我以后就不用太花时间在时序的学习上,省的浪费时间。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我感觉你的思路还是有点问题   但是能修好还是很牛的

网友:
一个G31板子,换2次北桥,加焊一次南桥,呵呵,楼主你要收多少钱?

网友:
重要的不是修好    而是知道问题的所在

网友:
太早动桥,看来也不是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