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50p4电源有5vsb(紫线) 短接绿线后没有启动,风扇不转????求助

楼主(2013-10-18):
(无正文)

网友:
这个要详细查开关电源主回路,辅助回路,慢慢研究吧

网友A(2015-07-30):
有一个和你一样型号和故障的电源,我今天修好了。问题所在:待机电路的ZD6/1N4735A(6.2V稳压管)短路,更换后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和你一样型号和故障的电源,我今天修好了。问题所在:待机电路的ZD6/1N4735A(6.2V稳压管)短路,更换 ...

学习了,我手里也有几个长城电源,有时间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