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自动关机?

楼主(2013-10-18):
电脑正用的时候就自动关机了,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看看散热怎么样?是不是 好了

网友:
还能开机吗?

网友:
自动关机,一下子掉电还是按程序关机,楼主没说清楚。掉电注意散热 芯片空焊,供电芯片MOS不良,大电容,适配器功率不足,绝缘,开关短路等等

网友:
看看能不能开机,能开机的话用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一下,没问题的话就应该是程序或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
自动关机问题很多。。。再开机看看吧。下载个鲁大师测下CPU。显卡 温度 。没问题把机箱盖子打开,看看主板显卡上的电容是否有鼓的炸的。

网友:
摸一下桥和CPU温度烫不烫。

网友:
开机的时候用鲁大师测测看那看是温度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