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3541P无待机修复

楼主(2013-10-18):
插电源,待机电流0.01

明显的异常,正常的待机电流在0.05,随即测量V+18.5V正常的,测量3V,5V没有

测量8734A   20脚18.5V,8脚,12脚电压在0.3

明显的异常,换8734后依旧无3V,5V的输出

打8734的脚位对地阻抗发现第10脚900多,正常的板子在400 多

测量第10脚相连的0欧姆的电阻发现电阻的阻抗是15欧姆,换之待机3V,5V出现,随即测试OK

网友:
可以..还比较简单

网友:
能有图就最好了,哪样看到更简单

网友:
供电相对比较好修,遇到不定时掉电那就头疼了

网友:
你怎么知道那么多正常阻值是。。。

网友:
待机0.05偏高 你都能看出来,神人

网友:
第10脚是什么脚位,楼主有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