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啃的三星R428,求高手献策

楼主(2013-10-18):
客户送修一个三星R428 NV独显本本,板号:BA41-01216A;上电待机0.18,系统芯片RT8205AGQW巨烫,以为赚了。因为在论坛逛了这么久,也看过通病,把SB后面的电容摘了待机0.01,是正常了。但是按开关无反应;尼玛,难道我人品不好?坑。。。没办法,查吧。查了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没有发下短路,重点说下P5.0V_ALW,P3.3V_AUX的,L7为5V_ALW的电感,阻值:96;L6为3.3V_AUX电感。阻值226;感觉有点不正常。查开关3.3正常,3.3-0-3.3跳变也正常,查系统芯片工作条件VIN:18.12V,EN:4.56V,VREG3:3.29V,VREG5:4.95V,REF:1.99V,BOOT1\BOOT2:4.65V,ENTRIP1/ENTRIP2:0V;条件正常,查IO,供电正常,难道是南桥的问题?不管了,换一个系统芯片再说,换了,一样故障,以为芯片问题,又换一个,还是一样。还是先看时序 第四步开始,第四步满足了,查第五步,第五步是IO收到POWER_SW后发出的KBC3_SUSPWR开启3.3AUX、5AUX、1.8、0.9AUX的信号,电压为0?没有发出,为了确认是IO没有发出还是后继拉低了,找KBC3_SUSPWR去了那, 把R107这个电阻去掉,KBC3_SUSPWR终于出来了,开关有反应了,电流0.7停一会,然后上到0.28就不动了,这个时候的L1内存1.5V出来了,其他电压没有出来,系统芯片发烫,装上R107断开L7也就是5V_AUX的电感,也能触发,电流跟去掉电阻是一样的,我擦。。。什么毛病啊。。用烧鸡法烧L7也烧不出什么毛病,坑坑坑。。。尼玛。。。维修了2天。。现在也没搞明白。对于这板子,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我把我学过的吃奶的力都用上了,小弟学术不深。所以上来求大神。。给我奇迹。。写了这么多,看我这么诚恳的份上。。让我过了吧。。

补充内容 (2013-10-19 18:35):
不取L7 5V_ALW电感,直接烧,发现显卡有温度,想把显卡摘了试下?求给意见?

网友:
难道各位大神都睡了吗?

网友:
既然把R107取了,KBC3_SUSPWR就出来了,你就没查一下是C162或Q16把这个电压拉低了吗?

网友A:
你说的我当然懂,C162在这板上没装,Q16我换了。一样的效果,我就是把Q16摘了也不出KBC3_SUSPWR,只有取了R107和L7才有KBC3_SUSPWR

网友:
L1不是内存供电吧,2代内存

网友B:
直接烧KBC3_SUSPWR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我当然懂,C162在这板上没装,Q16我换了。一样的效果,我就是把Q16摘了也不出KBC3_SUSPWR,只有取了 ...

拆掉R107和拆掉Q16,效果应该是一样的,是不是认错Q16了。。

网友C:
取了L7之后触发,芯片还发烫不。

网友D:
你这种上电了待机芯片还发烫的话你有没有看看3V和5V转换的电压有没有短路呢、、、、、

网友:
多查查看!

网友:
既然就出一个内存供电那就查没有出来的电感电压,,看开启信号

网友:
芯片发烫  可以查线性电压 与3 5 v后继看看

网友:
这机器怪问题挺多的................

网友:
这问题还真得一点一点的找,只要有信心会成功的。祝你好运!

网友:
这问题  徐曼曼   搞

网友:
首先第一个问题,KBC3_SUSPWR不出来,断开了R107,就有,说明后面有东西拉低了,你要找出来。然后再作下一步的检测。

我找的也是R428的独显图纸,但与你的IC标识不一样的,但KBC3_SUSPWR在图纸上去 了很多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取了L7之后触发,芯片还发烫不。

取了L7芯片一样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上电了待机芯片还发烫的话你有没有看看3V和5V转换的电压有没有短路呢、、、、、

3V\5V是系统芯片内部产生的。。没有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烧KBC3_SUSPWR看看

烧了。没有电流。。烧不出

网友:
发烫?你还什么些芯片和发烫的芯片相连的。一个一个取,取一个试一下还烫不?

网友:
看了楼主的后续帖子,应该是后级短路被烧开了,呵呵,信号正常了,楼主胆量也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