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能不能装GHOST的WIN7?

楼主(2013-10-19):
在苹果系统下,如果不装纯净版,怎么才能装GHOST的WIN7来实现双系统启动?能不能装GHOST版的WIN7?能不能出个教程?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2014-02-07):
正常GHO就可以,我的电脑就是GHO的呀

网友:
可以装安装版的

网友:
你如果能GHO装上的话也容易出问题,最好还是用安装版的装系统吧

网友:
如果不要苹果系统了   可以重新分区格式化直接GHOST

网友:
没看明白,详细点更好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安装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