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分享一下你们重做芯片植球的过程 谢谢啦

楼主(2013-10-19):
本人正式学维修时间也不是特别长 但是总是做显卡或者北桥啊 类似的芯片的时候 基本上都不会一次成功 今天植一个730的显卡 两次都没成 要发疯了 第三次才成功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 芯片会坏的 请大家说说你们的经验 在此先谢过了 最好大家说的详细一些 从开始到最后的步骤 越仔细越好 辛苦大家了

网友:
兄弟们 为什么没人回复啊?分享一下你们的经验帮助一下菜鸟吧

网友A:
你是咋弄的呀 说来听听

网友B:
这个简单

网友C:
我个人也感觉简单 但是每次都会连锡 或者焊接不牢固 最讨厌连锡了 先要去掉 去掉的时候弄不好就弄掉很多 烦啊 说来听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咋弄的呀 说来听听

大哥 不是你也不会吧? 我是温度控制在320 焊膏少量一层 但是吹的时候就会连到一起 或者歪了 闹心啊 谁会的话 给点经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简单

大哥 你说简单 你说来听听啊 看看你有什么秘诀和方法

网友D:
取下芯片,趁主板温度没有完全冷却,托平焊盘上的锡,检测是否有联锡,锡刺。用洗板水清理焊盘,一定得清理干净,再把焊盘涂上均匀的阻焊膏,把新的芯片对好位,调好温度,加焊OK

网友:
哎……没人分享经验 今天植2001的北桥 又是很吃力 能把人气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取下芯片,趁主板温度没有完全冷却,托平焊盘上的锡,检测是否有联锡,锡刺。用洗板水清理焊盘,一定得清理 ...

兄弟 我想知道的是植芯片上的锡球的详细经过和经验 不过还是很感谢你的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也感觉简单 但是每次都会连锡 或者焊接不牢固 最讨厌连锡了 先要去掉 去掉的时候弄不好就弄掉很多  ...

拆掉的芯片先把他洗干净然后用吸锡线吧多余的锡去干净 去干净之后放在值珠台上 在芯片上已经清理干净的焊点上途点焊锡膏这个膏一定要好点的 再用合适的钢网对好位置撒上锡球 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要去掉多余的锡珠..我们可以踩用免签来轻轻把多余的锡珠往下扫 去了掉锡珠最好留两个不要值就是对角的珠去掉一个 因为拿钢网的时候怕手会动 这样就可以知道珠有没有跑偏 值好之后要检查一下有没有跑偏的珠 有的话矫正一下 还要检查一下锡珠的大小规格是不是统一的.....如果OK的话 拿风枪把风力调到最小 温度调到370度左右 对着芯片的珠摇摆 一定要注意珠的变化 看看有没有珠会跑会就及时矫正(风枪吹的时候会跑珠是因为把焊锡膏涂得太多造成的...所以在芯片的焊点上焊膏的时候不能太多 刚刚好粘珠就可以了 但是也不能太少)这样左右摇摆珠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千万不要对着一个角或者一个点死吹)这样会容易爆桥的也不能吹太久..这个就是我平常值珠的整个过程 希望可以给你参考....不过我一般没有什么植株台随便找个地方就开始植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的芯片先把他洗干净然后用吸锡线吧多余的锡去干净 去干净之后放在值珠台上 在芯片上已经清理干净的焊 ...

真心感谢你的经验回复 谢谢你 我真的学到你的经验了 我等下就用你的方法试试 你的方法我感觉真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