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怪问题 开始不亮换过北桥 屏幕白屏 外接正常 重植显卡 机器无待机了

楼主(2013-10-19):
dell m5010 怪问题 开始不亮换过北桥 跳变正常 屏幕白屏 有吱吱 响 声外接正常 加焊显卡故障依旧 重植显卡 机器无待机了 按开关电流 0.18 不动 各位高人 是不是显卡坏了 重植俩边了 还是不触发  十万火急 求助

网友:
白屏本来已经修好了,结果你充值显卡没治好坏了,白屏就是屏线接触不良或者坏了

网友:
别的地方有问题了

网友:
这款有点不好搞啊

网友:
无待机,按无待机的维修方法来查,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遇到过白屏是屏的事就这款机子

网友:
我只想说看到问题,别急着搞这搞那 的在细心的确认一下,话不了多长时间。要不然,就是故障扩大,要不就,蛋疼的受不了。深受其害

网友:
貌似DELL此系列的本子问题挺多啊...

网友:
白屏  求指点      求思路

网友:
还 是显卡问题

网友:
修好请告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