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20V主供电短路

楼主(2013-10-19):
我也碰到一台这个故障的板子板号是:LA-6884P,20V短路,烧PQ302.不是楼主说的PL702旁边电容短路,但是那条线确实短路在。刚注册进来下载图纸,继续检查。有知道这个板子还有哪里容易短路的么?知道的大侠帮忙指点下,谢谢。本人初学。

网友:
晕了,我咋回复帖子搞成新帖了。哎新手不会操作啊。大家么见笑啊。有知道我上面故障的朋友帮忙指点指点,谢谢纯属新人新手!

网友:
主供电对地短路找各个相连的上管 接口 滤波电容

网友:
观察板子外观,或者直接加电压上去,短路的元件会发烫的,注意不要太久了,或者一个一个拆,断开等来排除。

网友:
大短啊~!那就有的搞了...

网友:
大短相对还是比较容易的  烧机大法吧  容易

网友:
用烧机大法呀,电压19V,电流3A,烧。。。。!或者把保隔末端供电一个个拆开测也行!

网友:
先拆主供电滤波电容  或者仔细看 坏的电容有的是裂开的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搞了一上午,也没有查出来。还在继续中。电容主板整体外观蛮好,电容,和其它外观都正常啊,看外观是没有指望了。上面朋友说的烧机还是值得试的。关键现在是换上PQ302就烧掉,还来不及去摸啊。烧掉了还能膜的出来么?

网友:
现在就像是无头苍蝇一样可疑的到处拆了检查。

网友:
LZ不会烧鸡大法吗

网友:
用烧鸡大法烧吧

网友:
板子修好了,已经交给客户拿走了。是PQ910旁边的一个电容短路了。真是费劲力气啊。再次感谢各位大侠。这个机器能修好各位都有功劳啊。以后我还要经常来向各位学习。

网友:
我有一台Y470 故障一样,不知道不是是那个地方问题

网友:
这个好搞,烧死

网友:
MOS管坏得多

网友:
大短一般都喜欢。只要PCB板没烧黑。

网友:
管子 电容坏的多

网友:
我的已经修好了, 烧鸡发  直接接B+   3V  慢慢加大   一般都是电容短了,摸的时间小心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