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c .BOM

楼主(2013-10-19):
.asc      .BOM    的图纸用什么软件打开啊?

网友:
福昕的不可以么??

网友A:
反正挺好用的!

网友B:
百度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挺好用的!

福昕不行的也打不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一下不就知道了。

百度过了,没有确切的答案

网友C:
ASC好像是PRO/E的装配文件 和BOM一样 都是像 PSD那样的文件 需要相对应的三维软件这些等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SC好像是PRO/E的装配文件 和BOM一样 都是像 PSD那样的文件 需要相对应的三维软件这些等等

这么麻烦啊,那主板图纸有这种格式的吗?我是下载了一个主板的图纸,但是现在都还没有找到打开的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么麻烦啊,那主板图纸有这种格式的吗?我是下载了一个主板的图纸,但是现在都还没有找到打开的软件

主板图纸大多数都是PDF格式的。用福昕就可以打开,图纸你就直接在论坛下载吧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板图纸大多数都是PDF格式的。用福昕就可以打开,图纸你就直接在论坛下载吧 ~

在论坛里下载的具体操作步骤,我上次试过,好像找不到我要的华硕主板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论坛里下载的具体操作步骤,我上次试过,好像找不到我要的华硕主板的图纸

.........去图纸专栏 查找一下 一般都有

网友(2014-05-12):
下了个华硕主板的点位,也正在找这软件!

网友(2014-08-01):
用华硕点位图软件打开。

网友(2016-03-18):
直接用机子上得PDF应该可以打开

网友E(2016-08-16):
这个BOM 要用什么的点位图打开呢

网友E:
下了一个,无法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BOM 要用什么的点位图打开呢

bom可以用华硕的点位图阅读器就可以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了一个,无法打开

你的点位图是什么格式的?说明一下我帮你找找点位图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