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4N2AV主板奇怪问题己解决

楼主(2013-10-19):
研祥工控机主板,客户拿来的时候是3.3V 5V,对地短路,4欧和30欧,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直接搞IO芯片83627DHG-P,吹下后,不再短路,从G73主板拆下一个同样的IO,按上后,内存报警,测得内存,各组电压都正常(大概试了五六条内存,只有一个金邦1G,能过D5 ),先刷BIOS,无果,拆网卡,COME口芯片,声卡,还是一样的问题,后来从G31上拆下一个83627DHG-P,问题解决,很奇怪的问题,(排除绝对不是这前的IO没有焊好)83627DHG-P,也是这么特殊吗?

网友:
前面的IO是坏的吧

网友:
只能说,前面IO不正常

网友:
这问题不奇怪~··肯定是前面一个是坏的

网友:
都这么认为

网友:
今天把之前的IO上的别的主板上,己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