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菜单不见了,如何找回来。

楼主(2013-10-19):
开始菜单在右边的故障现象:“开始菜单”和“任务栏”出现在屏幕的手边,由于用户误操作将其拖动至右边所致;
  开始菜单在右边,恢复开始菜单的办法:
  鼠标左键点击“任务栏”空白处不放,将“开始菜单”和“任务栏”拖到屏幕下方即可;

  假如点击鼠标左键而无法拉动任务栏,请先在任务栏空白处点击鼠标右键,弹出菜单中将“锁定任务栏”前面的勾去掉,然后再拉动任务栏到屏幕下方即可;

  开始菜单不见了的故障现象:屏幕上不显示下方的“开始菜单”和“任务栏”,这种故障多是由于用户设置错误,导致任务栏被隐藏所致;
  开始菜单不见了的解决办法:
  1.假如鼠标移动至屏幕最下方时,开始菜单和任务栏能够显示,请这样操作:鼠标移动至屏幕下方,待任务栏出现时,在任务栏空白处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菜单中选择“属性”,在弹出的属性菜单中,将“自动隐藏任务栏”前面的勾去掉即可,如图所示;

  2.假如鼠标移动至屏幕最下方时,开始菜单仍然不显示,这时应该仔细注意屏幕最下方是否有条线,将鼠标移动至那条线上,当鼠标变成上下箭头时,点住鼠标左键不放,向上拉动即可;
  3.假如上述两个步骤都无法解决开始菜单不见了问题,可能是电脑感染病毒造成的,下载安装360安全卫士,执行系统修复即可;
  总结:出现开始菜单在右边、开始菜单不见了的故障现象,多是由于用户误操作所致,应首先查看任务栏设置是否正确。

详情请登陆:深度技术ghost xp sp3系统remaihui.cn

知识还好 ……

网友:
直接做系统就搞定了   懒得慢慢修复

网友:
想当初 在98上面 看到任务栏跑屏幕上边去了 就是重做系统才搞定的

后来关于win系统的书看多了 才知道原因

网友:
有点意思,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