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技嘉945主板,求指教

楼主(2013-10-19):
客户拿来的说开不了机,我一看,烧了CPU供电4P接口,接口都烧黑了,果断帮他换了一块新的,这块坏的留下来自己研究了,现在把4P接口换上了,上CPU后,诊断卡没有编码显示,供电指示灯亮,后来有上假负载卡,测得电压分别如下。VID 1.19V.总线时钟1   0V.总线时钟0  0.33v。内核电压0.55v。VTT电压 1.2V。PG信号 1.2V,复位电压0.2V.求指教,该怎么搞。

补充内容 (2013-10-20 08:31):
测得复位针上面的电压是5V

补充内容 (2013-10-20 09:11):
不加假负载,测得电压是1.1V,而且短接复位有反应

补充内容 (2013-10-20 10:35):
最新进展,复位有了,CPU电压也正常了1.3V,但是还是不跑吗,诊断卡没有显示

网友:
cpu主供电有吗

网友:
上CPU后点亮后,诊断卡没有编码显示,供电指示灯亮,,有复位吗~·?

网友:
看到你数码卡上的复位灯是常亮的,你主板都没有复位,测下其他模块电压是否都正确

网友A:
擦,你描述的不清楚阿,不知到怎么回答,CPU供电没有吧,你上面是没有时钟的。所以也没有复位,自然不跑马

网友: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啊

网友:
CPU有没有供电    你说的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擦,你描述的不清楚阿,不知到怎么回答,CPU供电没有吧,你上面是没有时钟的。所以也没有复位,自然不跑马

CPU供电就是内核电压啊,现在是0.55V

网友:
CPU没有点亮,写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跟着高手学修台机.

网友:
看看南桥边上的有个4520还是多少(八角的供电芯片)这个板好多是哪里坏的

网友C:
仔细看看接口是不是烧的板子了,把那边的线烧断了,我修过一个接口烧烂的,换了就接口就好了

网友:
我拍照了,你看一下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看接口是不是烧的板子了,把那边的线烧断了,我修过一个接口烧烂的,换了就接口就好了

这个肯定没有,我看过板子了,而且如果烧烂了,MOS管是没有输入电压的,但是现在是有的,输入电压12V

网友D:
拍的不是cpu供电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拍的不是cpu供电位置

晕,第二第三张是的啊,那里都是供电CPU的

网友E:
CPU供电可能有问题呀,把烧掉一路全拆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供电可能有问题呀,把烧掉一路全拆掉试试

烧掉的是4P接口,那一路全拆了,怎么给CPU供电呢,现在供电电压是0.5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就是内核电压啊,现在是0.55V

不是内核啊 我指的是核心供电啊  vcore啊   内核 外核 核心 不是一个意思

核心供电在上管的s极或下管的D极可以测量,不上CPU一般为1.8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