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上5v供电电流大概多大?我用稳压源测试1.5a是不是正常范围?

楼主(2013-10-19):
涉及到经验问题,单独发出一贴,原故障是电源板5v输出偏低4.5,导致14v输出加到26,去掉驱动板两路电压回复正常。
现在不知道驱动板问题还是5v输出电路问题。

稳压电源单独烧驱动板5v输入点,测得电压5v,电流1.5A,mcu烫手,这种状态算不算正常?如果是电源板供电,5v降低为4.5左右,驱动板上1117-3.3输出不足3v

补充内容 (2013-10-20 09:13):
刚才测量一下5v烧的时候asm1117-3.3,结果输出也是2.7左右,看来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了。1117是新换的,打值1117输出脚,460多,看样子也差不多啊?

网友:
不需要测量电流吧?电压正常就可以啊,链接电源板和驱动板测量5
v供电是不是偏低,

网友:
MCU要是发烫手,肯定是驱动板有问题了。。。。但是哪还要测量,不妨换1117试下,看是不是输出还不到3V,还低说明输出连接的电路有短路,一般来说都是换通用板。。。。。。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换班吧。。。。。

网友:
没经验,不知道mcu这东西该发热到什么程度。 1117已经是换过的了,5v稳压源烧鸡时1117输出一样不够3v,可是从输出点打值460多,看不出来是不是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