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开机0。5A掉电

楼主(2013-10-19):
一台SL410K显卡被上家重植过,PU2被运过待机和开机四脚都有3。3V的吧? ,其它地方没动过。现在电流上到0。56A四秒掉电。显卡,CPU,1。8/1。05电压都出来了。
测EC124脚HWPG也有3。3V   测PM_ICH_PWROK(3.3V)正常       VR_PWRGO_CLKEN(VRMPWRGD3.3V)正常    时钟开启信号VR_PWRGD_CK410#(0V)正常
      PLTRST#3。3V正常
这种情况显卡有问题会掉电吗?,还没想直接换显卡,因为要订货。

网友:
你把显卡给再加焊一下看,可能是上家没有搞好
我手上现在有一个,是USB的供电脚接地,卡LOGO不过,解除后,进系统屏显不满
右边有一大母指宽

网友:
建议换个显卡试试,,,显卡不行也会这样的

网友:
这款鸡显卡,显存都有可能出这现这情况,很烦搞啊!尤其显存(如上家做过,黑胶的吧),很有可能爆球短路,果断换新显卡哈!

网友:
不管上家是否动过哪里...到你手上先给它刷个BIOS再说...

网友:
换显卡吧,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hwgd信号正常吗?明显电流偏低

网友:
显卡拔掉看看

网友:
显卡可能短路了,显存也有可能,好多加焊的,显存都会短路

网友:
搞显卡还是包好显存吧!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显卡爱坏吧

网友:
我也觉得显卡坏的多些

网友:
完了,显卡过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掉电的机器搞起来很蛋疼的

网友:
你拆掉显卡试试掉不

网友:
是不是爆珠了

网友:
内存下有个1.5转1.5v 的管 6脚 看看是否ok啊

网友:
期待结果,LZ修好了可不可以告诉大家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这种不好修好,容易爆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