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大家一个问题.关于液晶适配器的问题

楼主(2013-10-19):
   一台联想的液晶..因为我这12适配器没有么..所以我只能用了笔记本地19V适配器.

之前大致看过这台的内部结构.大致是。12V电压,直接给高压板供电,还有个12V电压稳成5V给驱动板供电..

因为之前修过一些板子高压板部分的电压很多都在16-18有些都20...

所以我现在的问题是..液晶19V能代替12V的适配器吗..

网友A:
不建议这样,高出太多对稳压电路不好。

网友:
应该不行,差的有点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这样,高出太多对稳压电路不好。

  可能稳压电路寿命会少些吧就寿命会短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稳压电路寿命会少些吧就寿命会短些...

那是肯定的, 。 那就要看稳压电路设计耐压了,用应该没问题就是时间问题了。

网友C:
实验啊;高压板快烧了,准备换高压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验啊;高压板快烧了,准备换高压板吧。

...到现在还没画..已经用了四个小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