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3-10-19):
长虹LT3212液晶电视,开机红灯亮,绿灯闪几下就又成待机状态红灯了,请各位大虾指导下呵
不开机

网友:
那谁知道~··刷程序

网友:
你要提供你检查的情况呀,测一下相关电压的变化情况嘛,看看是不保护了。

网友:
12V 5V电压正不正常,32寸应该还有个24v吧,电压正常,一闪即灭,高压板坏的多

网友:
估计有短路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