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进系统、PE的windows滚动条掉电重启

楼主(2013-10-19):
碰到一台联想G470的板子,进入系统的windows滚动条掉电,以为是散热问题,结果处理过之后现象依旧,进PE也是到滚动条那掉电重启,之后换过cpu、滤波电容、供电芯片、南桥也换了,BIOS也刷了,现象依旧,现在除了显卡没换,其他都弄过了,这下彻底不知道是哪的问题了,求哪位修过这种现象的给点提示!!!!!内存、硬盘的就不要说了,早就换过了- -···  头痛··!!!

网友:
有可能在加载显卡时出的问题,加焊下看看

网友:
加焊下   显卡

网友:
散热铜管你也换过了吗?

网友:
先排除温控电路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那路供电不足~~~

网友:
散热的风扇黄线不能剪断,还有就是把显卡的驱动禁用试试,再不行的话就找个老版本的PE试试应该可以。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怎么解决的,我也修到G470进系统或者PE就死机掉电

网友:
加焊显卡一下

网友(2014-07-21):
楼主看安全模式能不能进 能进的话把显卡驱动禁用下看 行不行

网友:
混点分

天意wx -8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昨天遇到一戴尔也这样 有时候能进去 不好弄 价都没敢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