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2s开机红屏,而且软关还关不了机。

楼主(2013-10-19):
华硕X82S开机红屏,那是显卡问题。软关还关不了机,不是系统问题。请知情者帮下忙,为什么系统关不了机?

网友:
看什么芯片组  查I/O 工作条件

网友A:
应该I/O 工作有些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I/O 工作有些问题

不是IO问题,我很确定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有,我这有台也是华硕的,之前是点不亮,后来换了显卡,现在能正常进系统使用就是软关机,关不了……求解……

网友:
按照时序修

网友:
笔记本的我不大懂。。。关不了机那就得按时序来。。。看哪个电压没关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