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 跑C1重启

楼主(2013-10-19):
碰到2台了  修了一台式换北桥的 技嘉G41的通病???北桥??

网友A:
拔掉4P。然后测一下内存。桥。VTT的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BIOS 呢  处理过没

网友:
是不是内存有问题啊

网友:
不要动不动北桥 C1重启多数是内存不过导致的啊

网友B:
你 没换一个 内存试试吗 ?

网友:
BIOS试试,北桥没动过

网友:
g41看来是北桥爱坏啊

网友C:
技嘉主板不过内存就会重启的,不要动不动就干桥,这个是经验,不然主板即使修好了也会很不稳定的!不过内存很大几率都是内存金手指氧化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嘉主板不过内存就会重启的,不要动不动就干桥,这个是经验,不然主板即使修好了也会很不稳定的!不过内存 ...

内存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 没换一个 内存试试吗 ?

能换的我都换了  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4P。然后测一下内存。桥。VTT的电压正不正常

这个倒没试

网友D:
可以检测内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检测内存供电

内存供电有出来啊  还要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