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天不负有心人,我的主板终于修好了。

楼主(2013-10-19):
这些日子正在学习修主板,觉得自己技术还比较粗糙,电烙铁和热风枪都是新买的,准备一点一滴学起,决不放弃。前两天想拿一块主板来练练手。主板的状况是不跑码,每天晚上下班回家,一有时间就修修这块板子,昨天晚上终于修好了。这个板子的维修真是一波三折啊,维修过程惊险又刺激。现在和大家分享。板子的型号找了个遍,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下面上图

这是一块AMD单桥的主板,AM2+的,芯片组是NVDIA.拿到这块板子,一开始就是不跑码,但是有复位,用镊子短接复位排针,主板诊断卡上的复位灯有从亮到灭的过程。测cpu供电1.3V,正常。内存供电1.9V,姑且也算正常,还有一个CPU的2.5V,也正常。桥供电1.2V,正常。总线供电0.9V,正常。CPURERST,1.9V,有点高,暂且不管它。CPUCLK,0V,这个好像只有用示波器才能测到吧,电压表测不到。综上所诉,供电基本上都正常。只有一个cpu复位有点高,暂且不管它。供电都正常了,测时钟,测南桥旁边的晶振,发现有1.V的电压,并且有压差,正常。因为AMD单桥的时钟芯片是集成在板子内的,所以,时钟芯片基本上不会坏。要是坏了,就得换桥了......
这就奇怪了,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为什么就不跑码呢?
接下来,我又关机,重新换了一个诊断卡,开机,发现竟然又没有复位了,复位灯常亮。凭我的直觉,总觉得复位有点问题。接下来就开始修复位电路。开机,先测得复位排针的正极,有3.3V电压,正常。
接着开始跑ATXPWOK,跑的线路大概如下图

这是一条从PWOK到南桥的线路,应该是发给南桥复位的,当然中间还连接了运放什么的,都被我省略了,一点一点跑,电路图先画出一部分。跑到从PWOK出来的第一个电阻,用万用表测它的电压,发现一头为5V,一头为0V,怀疑电压被拉低,有短路,后来分析了一下电路图,R352在开机时候电压就是应该被拉低的,所以一头有5V,一头有0V是正常的,所以又把原来的拆下来的电阻换回去了,又继续跑,发现这条线路上的场管有问题,D极和S极的对地阻值太小只有25.先不管它,换了再说。
接下来就显示出我技术的拙略了,先上主板实物图,让大家看看这个场管的位置。

接下来的情况就悲催了,本来场管的上面是有一个电解电容的,我一开始也没把这个电容拆下来,直接上风枪,吹呀吹,然后又找了一个场管换上,换完才发现,旁边的IDE口和ATX上面的塑料都让我给烧焦了,本来我以为它们都是耐高温的,无语啊。换上场管以后,又用万用表测这个场管的电压,发现只有场管的D极有电压,S极和G极都没有电压。我晕,看来是让我焊接的虚焊了,没办法,继续拆下来,这回有经验了用一块铁板把IDE槽和ATX电源插槽挡住,继续把场管取下来焊接上去,这回我为的不让它虚焊,直接用镊子压住场管,岂不知,也许我用力太大,场管D极的焊锡都溢出来了,直接和G,S极连焊了,我真是郁闷啊,我这个新手焊接技术不行,真是坑人啊。赶紧把场管再次取下来。风枪吹的也有一会了,这时候我发现场管旁边的电阻,电容什么的,都被我吹掉了,有的电阻还粘在一起。我心里想电容应该没什么影响吧。直接把电阻先焊上去。然后场管也没装,就开机,想看看不装场管是怎么个跑码,此时惊险的一幕来临了,主板插槽开始冒烟,我赶紧断电。取出内存,发现内存的两个金手指被烧糊了。哎,这真是奇葩啊,这和内存供电应该没什么关系呀,这是怎么回事?
此时的这个主板已经折腾一个小时了,内存插槽也烧了一个,心里有点小崩溃了,想直接放弃,但又是不甘心,哎,实在是不甘心(我这人比较犟),抽了一根烟,把主板拿过来,开开放大镜台灯,继续修,先给大家看看被烧的内存槽

呵呵,惨吧。还有更惨的呢,再看看被我烧的IDE槽和ATX电源槽

哎,焊工不好,害人害己啊。以后要勤加练习。
接下来,进入正题,说到哪了,对,没有放弃,继续。
这回我小心翼翼的先把掉下来的贴片电容焊接回去(十分仔细的,一点一点对好位置,然后焊接,紧接着又把场管上面的多余的焊锡清洁干净,慢慢的把场管也焊接上去了)。接下来测场管的对地阻值都正常了。然后插好电源,内存,CPU,开机。

其实也没抱多大希望,你猜怎么着,哈哈,跑码了,挡在C1,虽然没跑到最后,不过我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接下来就是看看内存部分心里想,难道跟我刚才烧的那个内存槽有关,刚才烧的是第一个槽,我现在查的是第二个槽啊,应该第二个槽没事啊。于是乎取下内存,清清金手指和内存插槽,然后接电测试,还是C1,我就晕了,这个内存是好的呀,应该没事啊,测内存的供电,参考电压,SMB,3.3V都正常。这是怎么回事,
无意中在开机时候,用手压了一下内存,竟然从C1一路直接跑到了7F,心里那个高兴,看来还是内存插槽接触不良。又把内存插了插,这回行了,实验了几次都是跑码到75,7R。到此时,此板已经修复。完工,看看点十二点多了.......

总结:1,焊工是基础啊,一定要掌握好,要不然我也不会浪费那么多的时间了。
         2,主板上的元件不完整,千万不要轻易上电测试,不然后果很严重哦,一定要先详细分析电路图。不过搞不懂,那个场管没有,为什么会烧内存呢?
         3,理论加基础要同时进修,不然到最后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4,修主板要有耐心,毅力,决心,要勤加练习,还要有一点点的运气。本来我都想放弃了,但是我没有,皇天不负有心人啊。
         5,成功的道路是艰辛的,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成功=信念+勤奋+悟性,还有一点点的执着。
这次发帖鼓励自己,坚定自己的信心,同时也希望能够帮助那些迷茫中的新手,不要放弃,坚持就是胜利!
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共勉之!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网友:
应该 是南桥没有收到ATX 的PWROK吧 直无复位

网友:
看毛线 -1
︶ ̄微笑╮转身 + 5 不是意思点错了 点了个反对

网友A:
作为新手来说楼主算很不错的了,很细心也有耐心。        说到场管的对地阻值,  我也遇到过20多的,是正常的,  不过这个东西,一切按经验来

网友(点评):
关键要细心

网友:
好就请加分吧,来着不拒,哈哈。

网友:
不错,向楼主学习,主要是这精神,真是一波三折啊

网友B:
LZ很不错了,总算修好就是硬道理,有惊无险!焊功加强很重要啊!赞一个!没看清是什么板。。。哈!

网友C:
楼主理论还不错嘛 就是手工还得练习,这个维修过程跟讲故事似的 比较精彩  此帖应该能火吧 能盖个章最好

网友D:
我都没你那么有耐心楼主。不过你还是好样的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理论还不错嘛 就是手工还得练习,这个维修过程跟讲故事似的 比较精彩  此帖应该能火吧 能盖个章最好{:s ...

呵呵,我也这么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都没你那么有耐心楼主。不过你还是好样的学习

一起努力,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新手来说楼主算很不错的了,很细心也有耐心。        说到场管的对地阻值,  我也遇到过20多的,是正常 ...

哎,新手不容易啊,何况我又是自学,不过我是不会放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很不错了,总算修好就是硬道理,有惊无险!焊功加强很重要啊!赞一个!没看清是什么板。。。哈!

这焊工,我真是,呵呵,,还得练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作为新手来说楼主算很不错的了,很细心也有耐心。        说到场管的对地阻值,  我也遇到过20多的,是正常 ...

恩,我感觉是场管的问题,但是又说不太好,换了就好了。

网友F:
楼主!我郑重的说!你并非二把刀!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郑重的说!你并非二把刀!

呵呵,现在就是技术不成熟啊,因为刚开始学。

网友G:
恭喜恭喜,修好了,,,现在很少有人这样修主板了,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哥 向你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恭喜恭喜,修好了,,,现在很少有人这样修主板了,

是啊,我很少跑线路了,随便测测,电压都正常,直接搞桥,下步就是换板

网友:
我要向你学习了!我没有你的毅力啊!

网友:
看了半天没明白,这个主板到底坏在哪?

网友:
电路图还是不错的

网友:
恭喜楼主,向楼主学习了,看来我的GT240显卡,还得在折腾了。

网友:
我也是刚学习修主板,还要向你多学习。

网友:
我也新手,刚开始修,没你这么耐心

网友:
楼主 你的耐心值得我学习   我现在看到主板就头疼  主要是我这里修的主板太多了  外地寄来的太多  哎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啊。我也是新手,有时候维修弄得头真的好大哦

网友:
严重怀疑悄插错内存

网友:
楼主的精神可嘉,值得我们学习,凡事只要有恒心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楼主经过几番磨练必成大器也。。。。。

网友:
跑线不错,就是焊工差了点,导致内存出问题。

网友:
楼主真不该去学维修,有写作的天赋。

网友:
LZ新手都修成这样了 不久就是大神啦

网友:
一波三折

网友:
写的好,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恩,我感觉是场管的问题,但是又说不太好,换了就好了。

学习,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恭喜恭喜,修好了,,,现在很少有人这样修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现在就是技术不成熟啊,因为刚开始学。

说的好

网友:
当故事听,开你的笑话

网友H:
个人印象中,金手指非短路不烧的。楼主不会是把内存插反过或者插槽中有异物……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个人印象中,金手指非短路不烧的。楼主不会是把内存插反过或者插槽中有异物……

绝对没有插反,有没有异物就不知道了,拆下来场管就烧了

网友:
楼主幸苦啊! 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冲楼主学习的劲头,赞一个。

网友I:
你这电路图画得让人摸不着头脑,都不知道怎么分析!场管的G极是什么电压都让我们难以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电路图画得让人摸不着头脑,都不知道怎么分析!场管的G极是什么电压都让我们难以看懂!

呵呵,没画全,对不起。

网友:
总结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牛逼的,换个管子,看你的焊工,还是多拿些板子试试练练手,有朝一日,肯定是个牛逼的维修师傅

网友:
俺也是新手在学习中,还没正式修过机子呢,楼主好样的,我的学习榜样……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焊管子我都用电烙铁,用风枪太费事了,半天吹不下来还把周边的零件吹坏了。

网友:
不错不错,自愧不如

网友:
mos管摘掉烧内存?不解呀

网友:
如果我有楼主的耐心,肯定和楼主一样强大

网友:
多加练习啊

网友:
楼猪的功底不错呀!这个都被你修好了!看来下了不少功夫嘛

网友:
我咋就学不进去啊··

网友J:
主板检测卡,正常的主板是从多少跑到多少,没经验,谁知道介绍下。如果谁对使用i检测卡有经验,发个帖子讲一下,对新手会有帮助。期待中。
neco
正常的主板一般是从NO跑到7F,75显示状态。
详情

网友:
的确啊...焊接的技术不好真的很麻烦

网友:
理论过硬啊

网友:
楼主精神值得大家效仿啊 什么事就怕认真啊 呵呵 楼主给力

网友:
这种主板好像内存接触不好不跑马的

网友:
你那个MOS管应该是前端总线的,AMD的版总线是最后出的、楼主真的不错、自学都怎么厉害
neco
嗯,这里MOS管G级控制电压可能是总线单元电路输出提供的。
详情

网友:
你那个MOS管应该是前端总线的,AMD的版总线是最后出的、楼主真的不错、自学都怎么厉害

网友:
楼主理论很强,我就不会画这个图。我也是新手,同进步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笔画的电路图是看着主板画的吗?好强大的感觉,

网友:
楼主还是满有毅力的啊 不错

网友:
lz太坚强了

网友:
楼主毅力很强啊

网友:
做我们维修这行 就要胆大心细, 坚持不懈。

网友K:
我觉得 管子 只要S极输出电压正常就没什么问题、没必要太执着考虑他的阻值

网友L:
为什么说pwok是到到南桥复位的

我新手望楼主给个答案
先谢了

网友:
说得很详细喔。不错的维修思路与方法。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鲜明。虽然是新手但敢于冒险奋进,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篇幅大图文并茂又有总结,赞一个。

网友:
高手,是我的话,我就不会修了,换个二手的才多少钱

网友:
楼主的耐心和分析,都要学习啊,细心更要学习。我也是新手,我们一起加油

网友(2015-10-01):
引用 网友J:
主板检测卡,正常的主板是从多少跑到多少,没经验,谁知道介绍下。如果谁对使用i检测卡有经验,发个帖子讲 ...

正常的主板一般是从NO跑到7F,75显示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说pwok是到到南桥复位的

我新手望楼主给个答案

是这样子,前提是IO芯片收到ATX 8脚发送的PG电源好信号才行,PWROK信号才会从IO对应引脚发出到南桥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那个MOS管应该是前端总线的,AMD的版总线是最后出的、楼主真的不错、自学都怎么厉害

嗯,这里MOS管G级控制电压可能是总线单元电路输出提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 管子 只要S极输出电压正常就没什么问题、没必要太执着考虑他的阻值

MOS管S级输出电压正常的话,同时也代表G级导通电压达到标准值范围,测量阻值是为了判断本身击穿短路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MOS管起到什么作用啊

起到实现总线电压控制pwrok信号到南桥复位工作高低电平状态作用。

网友:
我也是新手,焊接不行

网友:
写的很好了···

网友:
自学总比不上科班的

网友:
向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学习,板子看起来像昂达的,不过也不好说

网友:
向楼主学习,理论也学得不错

网友:
楼主 真是有心人啊

网友:
比我强多了

网友:
稿到最后就一场管烧了呀!!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 就查两个POWOK  一般都能搞定
还有AMD单桥的容易虚焊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学习了。

网友:
楼主你这个帖子很有鼓动性,它会激励一批人。你是他们学习的榜样!

网友:
没烧cpu就好

网友:
谢谢分享,你学了多长时间了

网友:
佩服!佩服!佩服啊!!!!

网友:
好久没跑电路了厉害

网友:
AMD 的主板现在修的少了 不划算

网友:
向楼主学习,我还是个学习中的小白,努力!

网友:
不容易呀,记的几个月前,我修一块不跑码的主板,想焊下BIOS芯片刷程序,可没风枪想用堆焬法拆下,可焊工不行,搞连焬了,连边上的几个电容电阻都连焬了,我不敢像你这样强行开机,怕短路冒烟烧东西,放着。。。。。。

网友:
修的真不容易啊!成长是需要经过磨练的!

网友:
请教下,总线供电不是1.2v嘛,难道是我记错了?
neco
总线供电正常是1.2V。
详情

网友:
请教下,总线供电不是1.2v嘛,难道是我记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请教下,总线供电不是1.2v嘛,难道是我记错了?
总线供电正常是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