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板 14级分压自动计算器 EXECL表格。

楼主(2013-10-19):
只需输入14级分压电阻的代号和VREF电压,就可自动计算出14级电压,然后输入实测电压进行比对,快速找出损坏的电阻。

借用 图片:这个帖子里的图(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1645-1-1.html

注意第一个为VREF相连的电阻。
下载:

网友(点评):
检修时,直接测量各点电压就基本上能确定哪个电阻有问题,还有,再补个操作说明的图。你这样上来,别人弄不懂如何操作。

网友:
好东西啊 这种电阻很多 很好用

网友A:
这是干什么用的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干什么用的详细说明一下

14级分压是满足屏供电的14种电压,加上VGHP VGH VGL VCC5 VREF(也就是GAMA电压,是通过他分压)VCC33 及信号VGON VGOFF, 这些都是屏必须有的电压屏才能正常工作,不然就会出现白屏、花屏、模糊、泛白、负像等等很多现象。

另外14级分压大多用的精密电阻,测的时候需要一个一个查阅,14级有相关电路,在线测阻值很不准确,只能通过电压法测试准确点。

网友B:
这个东西怎么用呀,有说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干什么用的详细说明一下

14级分压是满足屏供电的14种电压,加上VGHP VGH VGL VCC5 VREF(也就是GAMA电压,是通过他分压)VCC33 及信号VGON VGOFF 这些都是屏正常工作所的压,如果有缺压,屏就会出现白屏、花屏、模糊、负像、等等现象。
另外14级分压分出的电压很低,需要放大,结有放大电路,直接测14级电阻误差很大,测不准。
只有通过电压能快速找出不正常的电压,而14级分压大多是用精密电阻不能直观看出阻值,一个一个查很慢,同时还要计算出电压很繁琐,这个EXECL就是省去这个环节,至输入阻值代换级VREF电压就能自动算出14级个级电压,能快速找到问题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怎么用呀,有说明吗

已经补充。或见5楼回复。

网友:
上面的图加载很慢,补张图。

留意看上面的测试点CMA1~GMA14 及VREF.

网友:
这个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
液晶电视和液晶显示器的伽马电压产生一般有两种 一、是采用简单的电阻分压一般为14----18路(依屏而定)二、是以压控IC产生(在早期的液晶上一般为电阻分压方式,随着要求和技术的成熟渐渐向第二种发展)     在液晶显示器上的伽马电压一般采用电阻分压方式一般有14路。是以VDA 电压为基准逐层递减  另外VCOM越是VDA的中间值越好  意思是约为一半

网友:
这个对修屏的确有帮助,以住有屏负像一点思路都没有

网友:
这个好用啊,不用再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不会用,楼主能说详细一点吗,输入哪里的电阻啊

网友(点评):
见8楼截图。

网友:
险研究一下,我这有一个屏白屏故障,放了一个礼拜了,今天准备搞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用,楼主能说详细一点吗,输入哪里的电阻啊

你的意思是说每个电阻对应一个电压,用万用表笔黑笔接地,红笔侧电阻电压,是这样的吗

网友C:
请教楼主,这个逻辑板给个思路,故障是白屏

第二张图右下角应该就是,不过图片看不清。 另,截图看不到标识? 如果没标识只能找电路图了。 14级分压:就是输入贴片电阻的标识(一般是精明电阻),自动计算各电阻对地电压。然后和实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一下,正好有一个平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这个逻辑板给个思路,故障是白屏

VGH VGL REVF VON VOFF 电压多少? 白屏重点测VGH电压,正常25V左右。

网友:
所有屏电路板都标示的这些电压吗?怎么我的屏电路板死活找不到

大部分都有,但不上所有。

网友:
我有个联想L2060D,白屏,放了大半年了,等下试试看!

网友(2013-11-19):
为什么下不起 都下了三次了 浪费了九分了

网友:
好好好好 说的好 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