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设置问题

楼主(2013-10-19):
左上角的时间设置没有对   怎么办啊

楼主:
要怎么设置啊   求大哥些支个招   我对打印机完全不懂     谢谢大家了

网友:
里面都对上了呀,没法调咯,是国税的专用打印机吗?

网友:
针式打印机设置里有左右调节的,一般为+几或—几 这样字就左右移动了

网友:
在   打印页面   设置新的规范,量纸张的长和宽

网友:
直接在软件里面调整不就好了吗 里面可以向左向右调试的

网友:
软件里面的格式设置下

网友:
打印机不用设置,主要是软件设置。在打印属性里设置纸张及位置

网友:
是打印位置错了吗

网友:
针式打印机吗~~感觉好像是在页面设置吧~~~我们打票就这样的哦

网友:
预量览先看看

会员464775 -1 严禁灌水

网友:
好,有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