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和高端MOS管拆除能通电吗

楼主(2013-10-19):
各位大师好,我刚开始修笔记本电路,对有些东西不明白,下面有几个问题麻烦点拨一下

1:笔记本主板电源管理芯片不能拆除,因为MOS管G极不能悬空,请问如果把上管和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拆除可以通电吗?

2“如果把电感断开能通电测量吗?

3:3代内存笔记本检查时钟和复位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固定的点吗?

4: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怎样测量内存有没有工作那

5:笔记本能触发所有供电正常一般常见的检测顺序(信号,比如CPU南北桥有没有信号)

我的问题i可能有点多,回答可能有点麻烦,烦劳大师们讲解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不 能 通电  的

网友:
1能
2不能
3有
4我也不知道
5还是不知道

网友A:
人家不是已经说明了不能悬空了吗?电路板的场管都装有保护电阻的,在G极上有一个电阻接地,这个就是,目的就是防止控制芯片拆除时G极会悬空,有了这个电阻,它就直接对地低电平了,所以尽管放心通电,不会烧管的。

网友:
绝对不能这么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家不是已经说明了不能悬空了吗?电路板的场管都装有保护电阻的,在G极上有一个电阻接地,这个就是,目的就 ...

但是以前拆掉电源管理芯片就烧电路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电感断开为什么不能通电啊

电感后面还有反馈取样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以前拆掉电源管理芯片就烧电路了啊

呵呵,那是因为你吹掉了那个电阻,或者是板上根本没有装这个电阻,一些山寨板为了省料才这样做

网友:
1能 2能 3有时钟无需复位 4看恒流源 或者插上内存和拔下是否有改变 5 你拜我为师父慢慢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