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S1 正屏显示器插屏线不开机 求助

楼主(2013-10-19):
手上一台飞利浦19寸正屏显示器,电源板上电容鼓包一个,换了,接上屏线不开机,灯管不亮,拔掉屏线灯管正常,插上屏线时,开机ON/OFF 0到1.5V跳变,DIM线1.5到5V跳变,拔掉屏线ON/OFF3.3V正常,DIM3.5V正常,已用通用驱动板和通用高压板小测试能点亮,屏应该没短路,通用电源板加通用高压板带原装驱动板插屏线也无法开机,不插正常,所以我想问下各位前辈,是否确定是驱动板问题,如果驱动板有问题,哪里的问题最多,在些感谢各位……

网友:
没人理啊,晕,问题今天自己解决了。

网友: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你开关是连在电源板上的,还是连在驱动板上的

网友:
高手深藏不漏啊。。。。。。。。。。。。

网友:
遇到过,还是供电不足,把电源板12v  5v供电电容鼓不鼓包全部更换,

网友:
那就是驱动板的原因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 查上屏线不显示 5v直接往下掉 不查屏线又能点亮 最后换了个电源板

网友:
明显是供电部足

网友:
细心的查肯定能找到问题,之前我碰到过一个,不过不是交流,是直流电问题
供电正常问题就解决

网友:
学习了,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