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找不到保护隔离呢

楼主(2013-10-19):
富士通C1211D,雷击无待机,网卡我已吹下。万用表二极管挡接适配器插头,仅能通一个贴片电容 一个贴片电感。找遍全板,没一个点通,也不知道保险在哪,更别说保护隔离芯片了。4图那个打红x的东东短路,看上去像个场管。客户说修不好没关系,送你了。我是菜鸟想练练手。高手帮看看,保护隔离在哪啊。

网友:
这边找不到,就从隔保查过来,找到CPU供电的上MOS管D极,再往适配器接口的MOS刷

网友:
本来就是个MOS管 没图纸怎么找

网友:
你都没弄清楚隔离保护通哪里,你反着查不就完了。如果是查不到,也有可能是哪里断线了,只能反着查。

网友A:
整个SONY的机器我记得是有另外的小板子的啊,你只测大板子 还有小的板子呢

网友:
找CPU供电上管

网友:
这客户真大方啊/.....希望我也碰到

网友:
那就拿着练练手把

网友:
不从学校一下

网友B:
找个图纸从适配器接口开始查,这样简单点,你在板子上乱找,怎么找啊

网友:
还有小板吧

网友:
找图纸,看图研究研究,一点一点查

网友C:
顶一下,现在跑到了没有啊?

网友:
我记得这种板子电源口离第一个管子或者二极管很远的··~~有刷子吗~~刷下看看~~~保护隔离不是芯片吧~~~

网友:
有图纸才能弄呀,不用图纸修那是高手干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个SONY的机器我记得是有另外的小板子的啊,你只测大板子 还有小的板子呢

是富士通的,没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图纸从适配器接口开始查,这样简单点,你在板子上乱找,怎么找啊

上哪找图纸啊,咱论坛打上c1211d,什么都没,也不知道那个是板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一下,现在跑到了没有啊?

跑了两天了,估计是那短线了

网友:
富士通   没有搞过

网友:
可以当料板  不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