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IBMT40 没待机

楼主(2013-10-19):
   IBM T40  待机0.01  没3M  5M   量1631的工作条件:22脚(V+)  16V                                                                                 23脚(SHDN)3.3V
                                                                                 21脚(VL)5V
                                                                                 7脚  28脚  只有,1V不正常,正常是3。3V 。7脚  28脚由VCC5M_ON信号控制。
此信号由PMH4发出经过R866(10K)电阻到1631 及TB62501用作开启信号。  R866 电阻10K 正常。电阻一有3.3V(相连PMH4)  一边为1V。先后更换1631 及TB62501 都是1V, 直接将10K电阻 更换为0V电阻   3。3V是出来了,但待机还是0。01,将换过的东西全部换回原来的。突然看到3V 5V 电路用的是AJ8   JN8 等IBM X31 X32等机器的通病电容,马上更换成227的黄色电容。3V  5V  正常输出。待机0.4 南桥发热。更换南桥。待机0.03 此机修复。

网友:
老机子了   现在修这样的机子都收不到什么钱了

网友:
新手不知道你所说的  AJB   NJB  是什么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