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LQ 630K这是神马情况?

楼主(2013-10-19):
爱普生LQ 630K开机打印头靠左  嘟嘟嘟响   三灯都闪  这是打印头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 有时多开机几次它又可以正常打印。

网友:
确定不是感应器的问题?

网友:
打印头和主板都有问题

网友:
取下色带,导轨润滑

网友:
典型的撞头,天气冷了,字车润滑一下,试试看

网友:
取下色带,导轨润滑
也有可能是用久了,油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