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显示一下就灭

楼主(2013-10-19):
以前别人带显示器来我都是送到别人那里修,现在想学学修显示器,今天客户送一个联想显示器,开机正常显示一下图像就黑屏,指示灯还是绿色,再重开一下开关还是显示一下就又黑,请救这个问题从哪下手找问题、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
高压板或者灯管,先找灯管试一下看看能不能一直亮,如果亮的话就是灯管的毛病,和以前一样亮下就灭可能是高压板了

网友:
高压或灯管

网友:
80%可能是电容鼓了。
拆开机子望闻问切,这个毛病不难修。

网友:
灯管啊,试试看看吧

网友:
标准的显示器的通病! 灯管  高压板  电容鼓包  拆机看看  测测。。。

网友:
太常见的问题了,背光系统问题。楼主估计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点评):
被 你点中了。

网友:
主要查灯管和高压部分

网友:
1拆开看电容有坏的吗 2 接好的灯管测试     如果还灭  一般高压板坏     如果不灭了灯管坏    一般就是这样  故障千奇百怪  具体看情况